[求助] 高速ADC芯片数字输出信号部分消失

楼主(2021-09-16):
TSMC65下流片一个高速ADC芯片,但是输出数字信号是用SSTL的电路加模拟I/O pad输出的,现在测试就是部分信号是有的,但是其余信号就是长为0或1,有时候全部都会输出,但是断电之后再次上电,输出信号就消失了。。。。这样会是输出pad地方的latch up引起的吗?我们drc是没有latch up问题的呀,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类似经历的呀

网友A:
可以probe一下芯片内部从输出到driver之前到通路。另外还要看看信号的输入通路是否正常。祝好运。也期待后期来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probe一下芯片内部从输出到driver之前到通路。另外还要看看信号的输入通路是否正常。祝好运。也期待后 ...

我的输入应该都是给对了的,就是我的一个4bit的SAR ADC结果都测试出来是3.8bit,所以输入没有啥问题,,,我probe了我的芯片输出到pcb板子上的第一个电阻的输出的,结果也是一样,都是恒定为一个DC值,就很奇怪,另外我输出的频率是400MHz。。。

网友B:
降低频率有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频率有输出吗

也没有,过几天再次测试可能部分输出又有信号了,其余的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