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nk ISF和MOS IS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16):
RT比如下面的(g)和(k)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参考的paper吗,我之前研究过MOS的ISF,简单理解:MOS的ISF是MOS的闪烁噪声传递到输出节点,转化为输出信号相位噪声的传递函数。但是Tank ISF我没有研究过。楼主有见解的话,可以一起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参考的paper吗,我之前研究过MOS的ISF,简单理解:MOS的ISF是MOS的闪烁噪声传递到输出节 ...

参考文章已经加到附件里啦!我理解的ISF不仅包含闪烁噪声的信息也包括热噪声的信息,但是我现在还没搞清楚tank ISF和MOS ISF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多讨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