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一小白,导师做serdes,求问各路大神这块知识属于高速信号完整性吗

楼主(2021-09-17):
因个人隐私已删除

网友A:
图中“阻抗匹配和电磁场仿真部分”其实是中间传输的无源链路,你的导师是想让你研究这一部分的阻抗优化、用电磁场求解器提取整个链路的S参数等,属于SerDes整个课题里面最简单的部分,属于SI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阻抗匹配和电磁场仿真部分”其实是中间传输的无源链路,你的导师是想让你研究这一部分的阻抗优化、用 ...

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
做Tx和Rx的技术含量更高

网友(2023-08-03):
并行低速信号转串行高速信号,完成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