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初的电流源和电压源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1-09-17):
大家好,小白想请问一下,最近在学习拉扎维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看到电流镜那一部分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最初的电流源和电压源是怎么来的呢?为了降低接地电阻对电流镜的影响,版图又应该怎么画呢??求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最初的电流源可以是BG来的 也可以是外部电源电阻分压 或者电流产生电路得来的,一句话外部肯定得来个电源电压的.
没明白接地电阻是哪个地方的,一般电流镜的NMOS的源端就是地,这个地你连接的时候离pad处近一点就好了吧.

网友B:
请继续看书,带着问题。书上有更准确的答案

网友C:
由带隙基准提供,带隙的电压由启动电路和自身负反馈提供,启动电路一开始产生一个电平,启动带隙,让带隙脱离简并点后,就由带隙自己负反馈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C:
本质还是需要电阻分压产生的,但带隙产生的电压与电源和温度弱相关,而电阻分压则不一样。
带隙产生的电压,分压后就给电路提供偏置电压,经过简易LDO后,即可产生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质还是需要电阻分压产生的,但带隙产生的电压与电源和温度弱相关,而电阻分压则不一样。
带隙产生的电压 ...

电阻分压也有缺点的,比如与电源完全相关,line regulation就非常差。

网友D:
可以结合allen的书一起看,两个人的教材结构不同。拉神先不讲基准电流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继续看书,带着问题。书上有更准确的答案

你这种无用回复就不要占空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无用回复就不要占空间了

奇了怪了,我看你回复不也是教他看书嘛,我也是要他看书,怎么就是无用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初的电流源可以是BG来的 也可以是外部电源电阻分压 或者电流产生电路得来的,一句话外部肯定得来个电源 ...

BG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带隙基准提供,带隙的电压由启动电路和自身负反馈提供,启动电路一开始产生一个电平,启动带隙,让带隙脱 ...

谢谢,讲的很专业,带隙基准那个地方我还没学到,看来要赶紧看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结合allen的书一起看,两个人的教材结构不同。拉神先不讲基准电流源

是的,也看过allen的书,确实风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质还是需要电阻分压产生的,但带隙产生的电压与电源和温度弱相关,而电阻分压则不一样。
带隙产生的电压 ...

好的,谢谢

网友:
就是带隙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了,我看你回复不也是教他看书嘛,我也是要他看书,怎么就是无用回复了。
...

你别回复了,阅读理解都成问题,我回复的跟你一样?脑子是个好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别回复了,阅读理解都成问题,我回复的跟你一样?脑子是个好东西

讨论个问题这就上升到人生攻击了,你家长就是这样教的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讨论个问题这就上升到人生攻击了,你家长就是这样教的你?

当一个人嘴硬的时候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最讨厌灌水回复,这论坛真的越来越水了。另外我这就算人身攻击了?你抗压能力还真的弱。

网友B:
你的阅读理解能力强,应该知道我就是在说你没家教,不想与你这个傻瓜论长短,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阅读理解能力强,应该知道我就是在说你没家教,不想与你这个傻瓜论长短,拜拜了 ...

请你以后不要发言说点有用的没啥能力的人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