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为什么标准单元库中触发器有两个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2021-09-17):
(图片)

网友:
因为数据D有0,1两种状态,每种状态对应一种setup/hold check, 个人理解。

网友:
因为pMos/nMos管的导电特性不一样。导致falling/rising 延时不一样。所以基本延时参数都分falling/rising。

网友:
上升沿和下降沿采样

网友:
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
标准单元对建立保持时间的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设计不一样;分别有对应的设计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