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INL和DNL测试

楼主(2021-09-17):
在仿真时测试INL和DNL采用了正弦波输入的码密度法和输入加斜坡信号两种方法,当输入加斜坡时,理想DAC的输出如图
对曲线如何进行处理得到INL和DNL?
计算器中的INL和DNL可以直接拿来计算吗?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1/根据INL和DNL的定义可以直接计算,excel或者matlab或者其它工具都可以,就是简单的计算 ;2/计算器中的INL和DNL工具可以直接拿来计算,注意根据实际设置采样频率,延时和采样点数即可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A:
1/根据INL和DNL的定义可以直接计算,excel或者matlab或者其它工具都可以,就是简单的计算 ;2/计算器中的IN ...

比如是5M的采样频率该怎么设置计算器中的值  12的adc  可以用斜坡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