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脚本处理大文件缓慢问题

楼主(2021-09-17):
100资产
我有一个文件需要处理,但是这个文件特别的大,之前求助得到了一个处理方法  sed -i  ':label;N;s/+\n//;b label' filename,
这个方法处理一个比较大文件,需要六七分钟,实在太慢了,
请问有哪位高手有好的方法优化一下吗?当然如果用perl写也可以
我要做的内容就是:寻找文件里的特定字符+,找到+后,把+后边一行合并到+后边,然后还要删掉+,其他的不做处理。

网友A:
1: bigfile/number core
2: use your script to proc each piece small file per threadN
3 merge all small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bigfile/number core
2: use your script to proc each piece small file per threadN
3 merge all sma ...

多谢,按照您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