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W窗口或者.cdsinit如何一次性load目录下所有skill脚本?

楼主(2021-09-17):
CIW如何一次性load目录下所有skill脚本?
在CIW窗口或者.cdsinit文件下一个个load文件太麻烦了,想在主目录下建一个文件夹,通过直接load这个文件夹来load里面的文件,这样每写好一个脚本就可以直接放进去,就不用每次打开.cdsinit来添加了

楼主:
兄弟们我整出来了,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把你的skill脚本都放到一个目录下;
2、修改脚本里面的dirpath为你放脚本的那个目录;
3、将我的脚本导入你们的服务器目录下或者手敲;
4、在CIW窗口或者.cdsinit文件load我这个脚本。

PS:需要skill脚本的后缀都为.il哦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

#=====================
修改 2021.10.27
代码最后一行应该是foreach(ilFile ilFilesList load(ilFile)),加了个s
感谢16楼xtj1204指出

网友A:
可以写一个文件load所有的脚本,然后再.cdsinit中load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一个文件load所有的脚本,然后再.cdsinit中load这个文件

我就是不想写这样的文件,才想着skill能不能跟shell一样用*来匹配,但是我试了并不行,不知到skill有没有类似的写法

网友B:
dirPath="/Your/Dir/Path/"
;注意最后一个/
ilfiles=setof(f dirPath (car(last(parseString(f "./")=="il"))&&isFile(strcat(dirPath f))))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rPath="/Your/Dir/Path/"
;注意最后一个/
ilfiles=setof(f dirPath (car(last(parseString(f "./")=="il" ...

我试了一下你的方法失败了,发现dirPath这个参数需要设置成list

楼主:
我整出来放置顶了,快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你的方法失败了,发现dirPath这个参数需要设置成list

忘记打getDirFiles了
应该是
ilfiles=setof(f getDirFiles(dirPath) (car(last(parseString(f "./")=="il"))&&isFile(strcat(dirPath 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打getDirFiles了
应该是
ilfiles=setof(f getDirFiles(dirPath) (car(last(parseString(f "./")=="il ...

可以贴出完整的代码吗,我想观摩一下您的思路,我的解决方法放置顶了

楼主:
捞一捞a

网友C(2021-10-27):
代码最后一行应该是foreach(ilFile ilFilesList load(ilFile)),你少加了个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最后一行应该是foreach(ilFile ilFilesList load(ilFile)),你少加了个s

哦哦,确实是少了个s,我是在内网中调试完然后手敲的,还是出错了,感谢指正,已修改

网友(2022-09-11):
有点看不懂哟~~

网友(2022-12-30):
可以改进下 加个下拉菜单 可以单独选择需要load的文件

网友D(2023-02-07):
引用 楼主:
兄弟们我整出来了,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把你的skill脚本都放到一个目录下;
2、修改脚本里面的dirpath为 ...

我把.il和你的脚本文件放到了load文件夹下面。
在virtuoso窗口load的时候会报错,如下
SYNTAX ERROR fouond at line 2 column 46 of file /home/work/project/abc/_diva/load/load.il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home/work/project/abc/_diva/losd.il"
你的脚本改后如下图,麻烦帮我看看时什么问题?

网友E(2023-03-10):
为啥我放在csdinit里发skill,每次都加载不出来,需要重新手动load才可以,为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il和你的脚本文件放到了load文件夹下面。
在virtuoso窗口load的时候会报错,如下
SYNTAX ERROR fouo ...

我的脚本文件不要用.il后缀放在load文件夹下面,不然会一直循环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放在csdinit里发skill,每次都加载不出来,需要重新手动load才可以,为啥啊 ...

试一下在软件启动的目录下的.cdsinit里面加上load("xxx/xxx/loadFile")

另外可以具体描述一下你的操作过程吗?目前根据你的回复只能给出这个解决方法

网友F(2024-02-18):
请问楼主~我调用loadFile时报error是因为什么,感谢感谢~
下为loadFile、cdsinit调用以及virtuoso error:

网友(2024-05-14):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我调用loadFile时报error是因为什么,感谢感谢~
下为loadFile、cdsinit调用以及virtuoso error:
...

建立一个新的文本,命名为.cdsinit。在改文本中load你的脚本,重新打开virtuoso是就可以自动加载你的脚本了。

网友(2024-08-09):
引用 楼主:
兄弟们我整出来了,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把你的skill脚本都放到一个目录下;
2、修改脚本里面的dirpath为 ...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