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很卡的原因

楼主(2021-09-17):
最近用61画版图画的时候比较流畅,但一make cell,或者save as a copy 时就会卡很久很久。。。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果不是服务器的原因,那么可能是什么原因阿。。。

网友A:
会不会版图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版图太大了

很小的比如反向器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