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vds大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bulk漏电

楼主(2021-09-17):
如题,牛人分析描述一下mos管饱和状态下,vds不断增加,bulk电流情况,可能会产生什么现象

网友:
Cdb引起的漏电

网友A:
到地电阻的变化,极点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地电阻的变化,极点的变化

是DC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pact ionization

比较认同,那是什么引起了这个现象呢,如果管子在截止区Vdb压差很高也没问题,只有在亚阈值和饱和区才会发生,是source的自由粒子进入drain的空间电荷区引起的吗
是撞击了空间电荷区的原子还是电子空穴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认同,那是什么引起了这个现象呢,如果管子在截止区Vdb压差很高也没问题,只有在亚阈值和饱和区才会 ...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hot carrier injection,只不过是往body走,Pinch-off的部分电场最大,截止的时候没有pinch-off region。另外subthreshold的时候情况应该会好一些,只是model里不见得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hot carrier injection,只不过是往body走,Pinch-off的部分电场最大,截止的时候没有 ...

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hot carrier injection,只不过是往body走,Pinch-off的部分电场最大,截止的时候没有 ...

你好,请问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饱和状态时,vds的大部分压降会落在pinch off上,因为这里是高阻区,因此电场很大,很容易导致bulk leakage;
截止的时候,给出相同的vds下,它的压降更均匀的分布在drain和source之间,电场峰值相较小,bulk leakage因此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