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rknet设置

楼主(2021-09-17):
点亮线的时候都亮了,请问connected layer 以什么的格式设置;还有stoplayer的格式
哪位朋友写一些例子示意一下

网友A:
在Via Layers选择你想要点亮的连接层次

网友:
把Via Layer里的M1一下的层次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a Layers选择你想要点亮的连接层次

谢谢  我想把从M1连到M2在连到M3的一条完整信号线点亮,这个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想把从M1连到M2在连到M3的一条完整信号线点亮,这个要怎么设置

MarkNet Options  中勾选(M1)(v1)(M2)-(M2)(V2)(M3)

网友:
都亮的问题可能是diff与m1的选项(AA-CT-M1)也有被选中,取消掉就可以了。

网友:
层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B:
Via Layers里设置连接层次
Stop Layers: M1 drawing
                     V1 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a Layers里设置连接层次
Stop Layers: M1 drawing
                     V1 drawing

写成上面的格式 add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成上面的格式 add不进去

少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