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p guard ring怎么设置

楼主(2021-09-17):
以前都是设置好我画图的,现在需要自己设置,是这里吗?我怎么添加都不对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329527-1-1.html这是别人做的MPP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329527-1-1.html这是别人做的MPP教程

谢谢 我试了很久 不知道怎么保存 明天再试试

网友:
建议看一下网上的详细教程,没有设置过的会有很多问题,2楼那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