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P-2019.06-SP2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17):
最近因DW IP需要使用VCS 2019,我安装了vcs P-2019.06-SP2, 并用1patch进行了处理和license文件处理,但使用vcs时,报如下错误: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P-2019.06-SP2_Full64 -- Fri Sep 17 14:32:57 2021
               Copyright (c) 1991-2019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Fatal License Error.
Inconsistent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
Make sure that your SNPSLMD_LICENSE_FILE points to the correct server
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at 1-800-VERILOG for more information.

我在 .bashrc中设置了: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6@eda68

并在,可以看到check license信息:
14:32:57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14:32:57 (snpslmd) OUT: "VCSCompiler_Net" mp@eda68  [snps_checkout_1631860377]
14:32:57 (snpslmd) IN: "VCSCompiler_Net" mp@eda68  [snps_checkout_1631860377]

我把vcs版本换回到vcs/O-2018.09-SP2,不会报license问题。

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有对license文件进行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对license文件进行处理吗?

处理过,我的verdi/Q-2020.03-SP1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2022-04-29):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sp2的安装包吗,我正常2019.06可以的

网友:
lmstat 查询一下license 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2022-08-03):
楼主  可以分享下VCS P-2019.06-SP2这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