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不过,如图,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17):
(图片)

网友A:
bulk 没接好?

网友B:
这是没有连对 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没有连对 造成的:)

这个是数字的PR里包含了一个模拟的EPHY模块,我上一版是过了的,这一版没有改连线,只是模拟的部分改了EPHY里面的东西改了,为什么会连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lk 没接好?

这个是数字的design,里面有个大IP,是模拟那边做的,他们改了里面的东西,但是对我这部分应该没什么影响才对,我没有改数字的PR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sub 没包起来 看看layer 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sub 没包起来 看看layer 层

是的,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数字模块与模拟模块接的sub不同导致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