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冗余结构SAR_ADC后仿寄生电容导致权重偏差

楼主(2021-09-17):
各位大佬好,
小弟最近设计了一个10bitSAR_ADC,上级版采样,冗余结构。
设计权重是,448,256,132,80,48,28,16,8,4,2,1;前仿性能enob=9.9bit
后仿单独只提电容阵列,性能就只剩8bit,
检查转换过程发现权重变成:449.2,255.1,132.6,81.6,46.9,26.6,16,7.9,4.15,1.96
修改了几板后,权重变为:447.2,256.6,132.3,80.6,48.2,27.2,16.1,8,4.2,2;性能提升到8.6bit
版图采用的是局部共质心,M1-M3,连线多用M5-M7。麻烦各位看一下,连线金属是不是用底层会更好。

另外特别让我疑惑的是,我按照后仿的权重,去掉DEC模块,用11bit1024的理想DAC转换,fft结果依然没有改变。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网友A:
电容是自己画的吗,没有用工艺库提供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自己画的吗,没有用工艺库提供的电容?

用的工艺库自带的电容。现在的怀疑点有两个,一个是我bot和top两端的连线都是高层金属,电荷在电容走的时候是不是有趋肤效应。

还有一个点就是连线top到bot的电容寄生不线性导致的权重偏差。
此外我还有个疑问点,bot到地的寄生电容对我的线性度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工艺库自带的电容。现在的怀疑点有两个,一个是我bot和top两端的连线都是高层金属,电荷在电容走的时 ...

你上面的后仿权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权重的变化应该只和电容的变化有关。我猜是你的连线当中,有几根电容下极板的线到上极板有额外的寄生,多出来的这一点电容导致了权重的偏差
无论用什么提参的软件,应该都是能够只看某个节点的寄生的。我建议看看上极板的这个节点附加的寄生有哪些,是不是像我猜测的那样,对某几根线产生了额外的寄生
至少据我所知,不是专门的电磁场仿真的话,是不会考虑趋肤效应的。提参提出来的电容也没有非线性的因素。
按我的理解,bot到地的电容只会影响CDAC settle的速度,如果CDAC settle不够,有可能会导致ADC出现线性度问题,但你的电路是有冗余的,应该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后仿权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权重的变化应该只和电容的变化有关。我猜是你的连线当中,有几根电 ...

权重是我通过,转换过程中完全建立时的电压变化步长确定的,比如参考800mv,权重512,步长就应该是400mv,不同的我就认为是偏差。
版图在改的时候注意了bot和top的连线电容,但效果不大。
后来把电容的连线金属改成了M3进M1出,效果很明显。具体是什么原因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