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的好处?

楼主(2021-09-17):
五管OTA除了可以将差动信号转变为单端输出信号,好像就没有别的好处吧。它的增益与电流镜做负载的共源级相同,但是管子的面积增加了。而且又不像全差分电路那样可以抑制共模噪声。小弟想知道五管OTA的好处还有啥?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网友A:
好处就是面积小 功耗小 一级放大够稳定   不好的就是电压裕度  这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  一般都是根据应用来选择合适的运放 没有好坏一说的

网友B:
纠正一点,和共源极相比,差分输入可以抑制输入信号的共模噪声。电源噪声要全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点,和共源极相比,差分输入可以抑制输入信号的共模噪声。电源噪声要全差分 ...

但是五管OTA是单端输出啊,差分输入的共模噪声应该跟共源极一样吧,输出还是会有共模噪声吧,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处就是面积小 功耗小 一级放大够稳定   不好的就是电压裕度  这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  一般都是根据应用来 ...

嗯嗯,我只是把五管 跟共源极比较,感觉增益一样,但是面积增加,我只看到它把差模转为单端输出这一个好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只是把五管 跟共源极比较,感觉增益一样,但是面积增加,我只看到它把差模转为单端输出这一个好 ...

思考这个问题我觉的是少了大前提。首先讨论的是差分输入的好处,这就已经把共源级排除了(单输入)。其次就是差分输入情况下,差分输出或者单端输出的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考这个问题我觉的是少了大前提。首先讨论的是差分输入的好处,这就已经把共源级排除了(单输入)。其次 ...

有道理,感谢留言

网友D(2024-06-18):
一点浅显理解,五管OTA好处可能就是省了一组load的偏置,因为你可以把P电流镜左半边理解为一个二极管连接的load做右半边的自偏置,缺点就是这个mirror的栅极引入了一个低频极点,稳定性方面比全差分要差;反观全差分,由于可以半边等效,只有一个输出主极点,频率响应会好,但相比五管OTA需要额外一路电流偏置高阻load。理解可能有误,仅供参考,共同进步。
p.s. 曾经遇到过干了很多年但很傲慢的国外模拟工程师讨论时说五管OTA+二级米勒补偿是没有缺点的完美的单端opamp...非常令人无语,但因为资历和职场环境无法反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点浅显理解,五管OTA好处可能就是省了一组load的偏置,因为你可以把P电流镜左半边理解为一个二极管连接的 ...

你好,麻烦问一个问题,共模输入的时候五管OTA输出阻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