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

楼主(2021-09-17):
为什么X点与Y点的电压相等?X与Y能不能互换?

网友:
运放 虚短 能不能换 就看你的反馈变成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你可以自己推导一下

网友:
负反馈,运放的虚短虚断,同意二楼

网友:
查看净反馈是正还是负

网友:
基本上和楼上说的一样,仔细点讲就是X点Y点电位一样是根据运放的虚短特性,两个输入端电位相等(理想运放),此处保持电位相等是为了保证晶体管Vds不失配,不可以互换,因为这个运放同相端到电阻到输出和反相端到电阻到输出分别构成了两个反馈环路,只有保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电路才不会振荡

网友:
X点看到的阻抗更低,因而经过X的环路增益更低。

网友:
上图电阻所在的位置,可以推一下,电阻放负端出来,负反馈略大正反馈,当电流变小的时候减小影响,如果是放正端,正反馈大于负反馈,结果会更差。

楼主(2025-04-10):
https://m.elecfans.com/article/2166048.html   这个帖子说明的很清楚,负反馈必须大于正反馈,输出才不会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