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的run_test前加延时为什么会有fatal告警?

楼主(2021-09-17):
顶层的run_test前加延时为什么会有fatal告警?

楼主:
initial begin
    #100;
    run_test();
end
------------------------------------------
如上,加了延时就会fatal,去掉就不会。小白初学,求大神指教怎么回事?

网友A:
run_test规定必须从0时刻开始运行

网友B:
汗,协议固定run_test()前不能有延时或阻塞语句。。。因为在0时刻,uvm要根据传入的参数调用构造函数创建component。。。构造函数可以在非零时刻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_test规定必须从0时刻开始运行

多谢大佬。
哪里规定的,没有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协议固定run_test()前不能有延时或阻塞语句。。。因为在0时刻,uvm要根据传入的参数调用构造函数创建co ...

明白了,多谢大神,协议在哪里?没有找到。

网友:
得把报错信息贴出来吧

网友:
UVM最开始的build_phase用来创建组件,这个是从0时刻开始的,所以之前不能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