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用泰克示波器观察电信号波形的使用步骤

楼主(2021-09-17):
用泰克示波器观察电信号波形的使用步骤
1 示波管和电源系统
1)电源(Power)-泰克示波器主电源开关。当此开关按下时,电源指示灯亮,表示电源接通。
2)辉度(Intensity)-旋转此旋钮能改变光点和扫描线的亮度。观察低频信号时可小些,高频信号时大些。
3)聚焦(Focus)-聚焦旋钮调节电子束截面大小,将扫描线聚焦成清晰状态。
4)标尺亮度(Illuminance)-此旋钮调节荧光屏后面的照明灯亮度。正常室内光线下,照明灯暗一些好。室内光线不足的环境中,可适当调亮照明灯。
2 荧光屏
根据被测信号在屏幕上占的格数乘以适当的比例常数(V/DIV,TIME/DIV)能得出电压值与时间值。根据输入通道的选择,将泰克示波器探头插到相应通道插座上,泰克示波器探头上的地与被测电路的地连接在一起,泰克示波器探头接触被测点。泰克示波器探头上有一双位开关。此开关拨到“X1”位置时,被测信号无衰减送到泰克示波器,从荧光屏上读出的电压值是信号的实际电压值。此开关拨到“X10”位置时,被测信号衰减为1/10,然后送往泰克示波器,从荧光屏上读出的电压值乘以10才是信号的实际电压值。
3 垂直偏转因数和水平偏转因数
每个波段开关上往往还有一个小旋钮,微调每档垂直偏转因数。将它沿顺时针方向旋到底,处于“校准”位置,此时垂直偏转因数值与波段开关所指示的值一致。逆时针旋转此旋钮,能够微调垂直偏转因数。垂直偏转因数微调后,会造成与波段开关的指示值不一致,这点应引起注意。泰克示波器的标准信号源CAL,专门用于校准泰克示波器的时基和垂直偏转因数。泰克示波器前面板上的位移(Position)旋钮调节信号波形在荧光屏上的位置。
4 输入通道和输入耦合选择
1)输入通道选择-输入通道至少有三种选择方式:通道1(CH1)、通道2(CH2)、双通道(DUAL)。
选择通道1时,泰克示波器仅显示通道1的信号;选择通道2时,泰克示波器仅显示通道2的信号;选择双通道时,泰克示波器同时显示通道1和通道2的信号。维修中以选择通道1或通道2为多。
2)输入耦合方式输入耦合方式-交流(AC)、地(GND)、直流(DC)。
5 触发
(1)常态(NORM):无信号时,屏幕上无显示;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波形;
(2)自动(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的波形;
(3)电视场(TV):用于显示电视场信号;
(4)峰值自动(P-P 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无需调节电平即能获得稳定波形显示。
6 扫描方式(SweepMode)
扫描有自动(Auto)、常态(Norm)和单次(Single)三种扫描方式。
举例: 幅度和频率的测量方法(以测试泰克示波器的校准信号为例)
(1)将泰克示波器探头插入通道1插孔,并将探头上的衰减置于"1"档;
(2)将通道选择置于CH1,耦合方式置于DC档;
(3)将探头探针插入校准信号源小孔内,此时泰克示波器屏幕出现光迹;
(4)调节垂直旋钮和水平旋钮,使屏幕显示的波形稳定,并将垂直微调和水平微调置于校准位置;
(5)读出波形在垂直方向所占格数,乘以垂直衰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幅度;
(6)读出波形每个周期在水平方向所占格数,乘以水平扫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周期(周期的倒数为频率);
(7)一般校准信号的频率为1kHz,幅度为0.5V,用以校准泰克示波器内部扫描振荡器频率,果不正常,应调节泰克示波器(内部)相应电位器,直至相符为止。
按照结构和性能不同分类
①普通泰克示波器。电路结构简单,频带较窄,扫描线性差,仅用于观察波形。
②多用泰克示波器。频带较宽,扫描线性好,能对直流、低频、高频、超高频信号和脉冲信号进行定量测试。借助幅度校准器和时间校准器,测量的准确度可达±5%。
③多线泰克示波器。采用多束示波管,能在荧光屏上同时显示两个以上同频信号的波形,没有时差,时序关系准确。
④多踪泰克示波器。具有电子开关和门控电路的结构,可在单束示波管的荧光屏上同时显示两个以上同频信号的波形。但存在时差,时序关系不准确。
⑤取样泰克示波器。采用取样技术将高频信号转换成模拟低频信号进行显示,有效频带可达GHz级。
⑥记忆泰克示波器。采用存储示波管或数字存储技术,将单次电信号瞬变过程、非周期现象和超低频信号长时间保留在示波管的荧光屏上或存储在电路中,以供重复测试。
⑦数字泰克示波器。内部带有微处理器,外部装有数字显示器,有的产品在示波管荧光屏上既可显示波形,又可显示字符。被测信号经模一数变换器(A/D变换器)送入数据存储器,通过键盘操作,可对捕获的波形参数的数据,进行加、减、乘、除、求平均值、求平方根值、求均方根值等的运算,并显示出答案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