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上电复位process阈值变化很大求解

楼主(2021-09-17):
采用下图这种POR上电复位结构,电源上电大于两个二极管的Vth后,Nmos翻转产生复位脉冲信号;再经smit整形脉冲输出POR复位信号。
采用此结构用于1.5V电压阈做POR,all process下(电源1.5V±10%;-45℃--125℃;ss ff sf fs tt conner)目标阈值范围650mV -- 1.1V;复位后整体功耗50nA;
阈值变化主要体现在虚线框中第一段电源检测延时部分,经过调整仿真,由于该工艺角下MOS阈值范围变化很大(主要体现在MOS电容变化,二极管分压特性变化,翻转管阈值变化),慢上电(20mS上电)过程中,在ff+125℃下翻转阈值仅为400mV,ss-45℃下翻转阈值达到1.3V;
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处理收窄阈值变化范围吗?考虑过用低功耗BG+COMP结构,但功耗过大没选择;或许有什么好的结构吗?欢迎大家发表见解!! 感谢!!

楼主:
顶一个  望大哥门帮忙看看

网友:
这种结构阈值受PVT影响很大,所以要做输出延迟,理论上延迟足够长时认为VDD已经稳定了。

网友A:
这种结构就是像楼主说的那样,随pvt变化很大。
基于带隙结构的POR在随工艺角变化这方面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就是像楼主说的那样,随pvt变化很大。
基于带隙结构的POR在随工艺角变化这方面比较靠谱。 ...

POR 为什么需要PVT下保持一定呢? POR时间早一点和晚一点对系统影响重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OR 为什么需要PVT下保持一定呢? POR时间早一点和晚一点对系统影响重要吗?
...

看系统能不能接受了。
一般POR在PVT下变化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 为什么需要PVT下保持一定呢? POR时间早一点和晚一点对系统影响重要吗?
...

重要的,复位电压太低,太早复位没法起到复位效果,对于内部电源供电通常是LDO,上电时间较快,可以通过增加延迟时间来改善,但在慢上电时复位电压太低,会过早产生错误复位信号。
通过增加复位电压过高,电源稍微掉电复位信号就会产生变化,或者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复位也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就是像楼主说的那样,随pvt变化很大。
基于带隙结构的POR在随工艺角变化这方面比较靠谱。 ...

感谢回复!看来试试只有采用BG比较器的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系统能不能接受了。
一般POR在PVT下变化是比较大的。

主要是这个工艺变化太大了。想收紧点,但是这种结构好像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要的,复位电压太低,太早复位没法起到复位效果,对于内部电源供电通常是LDO,上电时间较快,可以通过 ...

嗯嗯,不过只要足够延迟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是的, 所以POR电路并没那么好做的, 大部分人忽视了这个模块, 实际上很多国内的产品都死在这个上了, 悲哀啊!!!!
你做一个性能很牛逼的ADC, 别人会很佩服你, 但你要做一个很牛的POR, 别人却觉得理所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就是像楼主说的那样,随pvt变化很大。
基于带隙结构的POR在随工艺角变化这方面比较靠谱。 ...

想了一下,BG的建立时间太长了,要想做成低功耗模式,建立时间再快也要上百uS,所以BG这种应该也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不过只要足够延迟就可以了吧?

快上电情况要满足延迟时间大于你内部电源的建立时间就行了,大点没关系,但是不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所以POR电路并没那么好做的, 大部分人忽视了这个模块, 实际上很多国内的产品都死在这个上了, 悲哀啊! ...

是的呢。不过POR的结构用来用去就那几个,有native管做出来的可能会好些。现在的工艺没有native管子去分压,process变化是真的大。

楼主:
发现这个结构在长时间复位情况下,不能采用 ,原因是翻转阈值会降低;不稳定。害 只能找新的结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要的,复位电压太低,太早复位没法起到复位效果,对于内部电源供电通常是LDO,上电时间较快,可以通过 ...

一般应用的时候 reset信号应该还会有外部控制的pin角吧,就算你内部POR完成后,外部不放开的话还是不会芯片应用的,所以你这里很慢上电不可以外部加一个控制的IO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应用的时候 reset信号应该还会有外部控制的pin角吧,就算你内部POR完成后,外部不放开的话还是不会芯 ...

外部可以加,应该说是本来就会有的。但是感觉这样内部电路的问题也没法解决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部可以加,应该说是本来就会有的。但是感觉这样内部电路的问题也没法解决呢
...

如果外部有的话 那么内部的margin就可以很大了,就不需要精益求精,你这个电路就可以用了,当然如果更好的解决内部这个问题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外部有的话 那么内部的margin就可以很大了,就不需要精益求精,你这个电路就可以用了,当然如果更好 ...

领导说这样不稳定 不能用,其实简单的就用电阻分压进来给smit估计也行,但是这样面积估计会很大

网友F:
这样的结构还有一个快下电后立马上电无法触发POR的问题。快下电时电容的电荷泄放不掉,再次上电时保持原值,无法触发POR。不知道你们芯片对这方面有要求没有。

网友:
讲的真是太好了,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结构还有一个快下电后立马上电无法触发POR的问题。快下电时电容的电荷泄放不掉,再次上电时保持原值 ...

电容泄放我可以在级间增加个PMOS做二极管泄放用,主要是Process和快慢上电问题需要做好,这个结构确实不符合需求。考虑采用新结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呢。不过POR的结构用来用去就那几个,有native管做出来的可能会好些。现在的工艺没有native管子去分 ...

你所说的用native管做的, 大概是个什么架构,能分享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用native管做的, 大概是个什么架构,能分享下吗?谢谢!!!!!

采用native管子作为二极管电阻,可以节省面积,且上电过程中时钟可以至地

网友(2022-01-22):
引用 楼主:
采用native管子作为二极管电阻,可以节省面积,且上电过程中时钟可以至地
...

找到答案了,

网友G:
直接上电阻分压吧,50nA真的是你的设计需求?

另外迟滞PVT也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上电阻分压吧,50nA真的是你的设计需求?

另外迟滞PVT也影响较大

上电阻分压会更加可靠。超低功耗应用下是需要的。迟滞PVT影响在所难免,无论是电阻还是二极管都会存在,只能尽可能的收敛DC阈值点。

网友(2024-03-2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最后用的是什么结构的POR?

网友(2025-03-08):
阈值受PVT影响很大,要做输出延迟,理论上延迟足够长时认为VDD已经稳定

网友(2025-04-07):
引用 楼主:
采用native管子作为二极管电阻,可以节省面积,且上电过程中时钟可以至地
...

最近也在苦恼POR,我的工艺可以用native,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