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S管理系统

楼主(2021-09-17):
请问使用SOS管理时,同一种工艺在同一个server下面?不同的工艺是不是server得分开?  有没有用过的大佬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都是按照项目路径划分的,一个项目一个workspace,一般一个项目就使用一种工艺,换工艺项目版本名称就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按照项目路径划分的,一个项目一个workspace,一般一个项目就使用一种工艺,换工艺项目版本名称就会改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