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带PAD综合时出现了很大的violation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17):
在chip的顶层加入了PAD,其中包含时钟PAD,综合的时候sdc已经写了dont touch这些PAD,但是综合出来的PAD输出点有很大的负载电容,导致上升时间很长。
猜测原因是create clock点在PAD上,IO INST的输出端就没有作为ideal clock来处理,因此1000多个负载都被考虑进去了,但是即使加上了 dont touch net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请问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
刚刚试了试set ideal net,成功消掉了PAD的这个时序,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时钟路径的话在综合过程中做IDEAL处理没有影响?

网友A:
set_input_delay, set_output_delay是否以这个时钟为参照?
create_clock建立一个参照。参照本身变了,以这个参照为基准的其他约束也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input_delay, set_output_delay是否以这个时钟为参照?
create_clock建立一个参照。参照本身变了,以 ...

是的,设计里面有两个时钟,相关的端口都是以这个时钟为参照,意思是set ideal之后这些路径也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设计里面有两个时钟,相关的端口都是以这个时钟为参照,意思是set ideal之后这些路径也会有影响吗 ...

但是ideal路径不是不传递的吗?到达寄存器的时钟端口是ideal的,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ideal路径不是不传递的吗?到达寄存器的时钟端口是ideal的,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吧? ...

set_ideal_network后,clock path经过pad的delay变成0。对于锁存输入的寄存器,等于capture提前了。沿用以前的set_input_delay会出现过度约束。 对于锁存输出的寄存器,等于launch提前了。沿用以前的set_output_delay会出现约束过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ideal_network后,clock path经过pad的delay变成0。对于锁存输入的寄存器,等于capture提前了。沿用 ...

确实,这样综合之后ICC结果出了很多Violation,主要是时钟路径上的,还有PAD的transition,求教这样怎么解决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这样综合之后ICC结果出了很多Violation,主要是时钟路径上的,还有PAD的transition,求教这样怎么 ...

回到原来的现象一步步分析。

--------
但是综合出来的PAD输出点有很大的负载电容,导致上升时间很长。猜测原因是create clock点在PAD上,IO INST的输出端就没有作为ideal clock来处理,因此1000多个负载都被考虑进去了
--------
从这个描述,clock PAD的输出直接到了1000多个FF。 这是因为综合工具不做CTS,对clock network不做处理,不会在clock network上插入buffer tree。
综合时读入PAD的.lib,所以clock PAD的timing model是有的。而这个clock PAD timing model看到了1000多个负载,自然会给出很长的transition time,clock PAD的delay也就慢得一塌糊涂了。
实际上PR工具会做CTS,clock PAD的timing不会这么糟糕,但是综合工具并不知道。

再想象一下RTL。一般设计中有DFT。Clock PAD的输出首先到达的是一个scan clock mux。而且这个scan clock mux在综合里是dont_touch (Genus里推荐preserve)。这样clock PAD timing model看到的只有一个负载。后面1000多个FF都是挂在scan clock mux的输出上的,而且这个clock network是ideal network。这样就不会出现前面那种不合理的clock PAD transition time, excessive delay。
不妨问一下,这个设计是否真的不考虑DFT。是设计太小,不值得加DFT? 还是写RTL的不知道DFT留了个坑?

如果真的不需要DFT,可以在RTL里例化一个clock buffer,选稍大一点的clock buffer,X8, X10。这个clock buffer的输出驱动1000多个FF。
综合脚本里给这个clock buffer加dont_touch。这样clock PAD timing model看到的只有一个负载。
PR里把这个clock buffer的dont_touch去掉,给PR工具充分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原来的现象一步步分析。

--------

因为设计很小所以没有加DFT,加上了buffer之后果然没有那么长的delay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设计很小所以没有加DFT,加上了buffer之后果然没有那么长的delay了,非常感谢!
...

好,谢谢回复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到原来的现象一步步分析。

--------

hi jake,对于时钟在dc综合过程中会自动带ideal network属性,那可以认为这条path上所有cell/net delay为0,transition time为0, 那么为什么对于pad lib,从pad->core path还会有这么大transition time,是否和ideal network定义有冲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 jake,对于时钟在dc综合过程中会自动带ideal network属性,那可以认为这条path上所有cell/net delay为 ...

综合时RTL里所有的寄存器都map到了库里的DFF, clock input pad的输出就会出现负载,等于所有DFF CK pin的capacitance加起来。因为pad有.lib,综合工具根据pad .lib里的timing model,再根据约束里clock input的set_driving_cell, clock input pad的output capacitance,算出一个很长的delay, transition time。综合工具这样做,timing肯定和PR差得很远,但很难说综合工具这样做是错的。只能说带pad的综合是个特例,需要一些特殊处理。如果综合不带pad,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2024-02-19):
如果lib没问题,那么如果时钟创建在pad上,后面的path会继承ideal属性(穿过pad),而且工具不会考虑clock path上pad自身的delay,所以需要给这个clockset latency,除非没有使用它作为set input delay的时钟(或者把pad delay加在input delay里并使用-network_latency_included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