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Ubuntu正常安装使用ADS2022

楼主(2021-09-17):
实测Ubuntu Mint 20.2 amd64版本Linux可以正常安装ADS2022,在此分享一下过程

安装前使用apt安装一些依赖包: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ksh libxm4 libxt6 lsb-core

Linux版本的安装包可以在官网找,是一个tar文件,解压以后有SETUP.SH,需要root权限安装,第一安装的时候不使用sudo并把安装目录选到普通用户可以写入的目录下,最后运行的时候会提示库配置不正确,折腾了好久,最后用sudo重新安装了一下就一切正常了
patch文件用 http://bbs.eetop.cn/thread-617306-1-1.html 里提供的,按照里面的方法走一遍就行,license文件用Windows版本提供的就行,license文件第一行要改成“SERVER 主机名 网卡地址 27009”,主机名就是/etc/hostname里那个,网卡Mac地址可以用ip addr命令查看物理网卡对应的link/ether的那个,例如主机名是desktop1,网卡地址是12:34:56:78:9A:BC,那文件第一行就改成

  1. SERVER desktop1 123456789abc 27009

运行aglmmgr正确设置license以后,写一个简单的启动脚本就可以了,其中HPEESOF_DIR那一行要改成实际安装目录。HPEESOF_DIR一定要指定,不然会找不到基础库。

  1. #!/bin/bash
  2. export HPEESOF_DIR=/Software/Keysight/ADS2022
  3. export PATH=$PATH:$HPEESOF_DIR/bin
  4. ads

截图:

网友:
赞~~~~再写个与618集成的教程。

网友:
一模一样的操作 居然在ubutu 14下就不行了.......

楼主(2022-02-20):
今天在Ubuntu 20.04 LTS跟着原来的过程走了一遍,发现居然失败了。
重新试了一下,发现aglmmgr要加sudo,运行ADS的脚本也要加sudo。以root权限或者使用sudo启动ADS的时候,记得加环境变量EESOFPVM_ALLOW_ROOT:
export EESOFPVM_ALLOW_ROOT=TRUE

可能不同系统的安全策略设置的不一样,如果发现哪一步走不了,加个sudo试试......

网友A(2022-04-25):
楼主能否分享下license.lic文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分享下license.lic文件,谢谢

研究了下,根据之前2020的license把版本和日期改了下,2022版的就能用了。
附件里是license.lic和pubkey_verify,感觉各版本的license通用的(版本和日期根据安装的版本需要调整下),pubkey_verify也是通用的,如果已有就没必要重复下载了。
各个帖子分享的稍微不同,流程按照楼说的来就好了。
特别是注意的是要安装楼主说的那几个库,否则容易报一些奇怪的错,我就没装lsb那个,lmgrd和lmutil总提示找不到文件,license一直配置有问题;库装全了就好了。

再次谢谢楼主.

网友(2022-09-10):
引用 楼主:
今天在Ubuntu 20.04 LTS跟着原来的过程走了一遍,发现居然失败了。
重新试了一下,发现aglmmgr要加sudo,运 ...

脚本里用root权限或sudo一直深受困扰,刚分享的两句,请问第一句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22-10-29):
非常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