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已解决】有人遇到过mom电容过lvs的时候会被自动忽略?

楼主(2021-09-17):
其他都能识别,就是mom的无法识别

网友A:
1、metal 跨进去mom区域。2、 俩个mom 的间距太小,小于lvs运算的值。 我碰到就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etal 跨进去mom区域。2、 俩个mom 的间距太小,小于lvs运算的值。 我碰到就这两种 ...

感谢层主的回复!!!

应该不是第二种,版图上有一部分只有一个mom也无法识别,

我在查版图的时候发现不能识别的电容是m1-m5重叠在一起,形成梳妆的结构。

能识别的mom电容,它的m4的梳妆和m3m5梳妆结构正好是垂直方向,

楼主:
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layer上

网友(2023-10-1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layer上

大佬,可以说一下具体是什么lay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