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NDR

楼主(2021-09-18):
小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add_ndr不是都有techlef文件了吗,都有规则了呀,为什么改规则?

网友:
因为工厂给的规则不是你想要的 自己定制一些规则

楼主:
恩,还是有些不理解,都得按着工厂的规则设计呀,为什么还要自己定制呢?@james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还是有些不理解,都得按着工厂的规则设计呀,为什么还要自己定制呢?@james6 ...

比如做clock的时候,可以自己考虑定制多少width多少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做clock的时候,可以自己考虑定制多少width多少space

嗯,还是有些迷糊,多问问。最后的layout无论是用于clk的还是普通dignal的,都得遵循DRC吧,如lef文件里规定的那些各个metal层的width  space等?

网友(2022-10-10):
引用 楼主:
嗯,还是有些迷糊,多问问。最后的layout无论是用于clk的还是普通dignal的,都得遵循DRC吧,如lef文件里 ...

简单理解就是:你用o自动打出来的VIA1孔只有一种,只能是M1 enclose via1 比如0.1um, M2 enclose via1 比如0.2um.  但是我想要一种VIA1孔相应的M1 enclose via1 0.12um, M2 enclose via1 0.22um, 这种情况就没法用自动打孔了,只能自己重新生成这种类型的孔了。 这两类孔只要满足drc 规则都是正确的,都可以用。

网友:
工厂给你的是基本砖头,你自己可以在此规则基础上定制规则作出花砖用。好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