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多维数组赋值的问题

楼主(2021-09-18):
我定义了一个三维的数组 reg [12:0]array[0:63][0:7];
并有八个输出DC0~7
output reg [17:0]DC0;
output reg [17:0]DC1;
...
output reg [17:0]DC7;

always@(电平)begin
   (for i=0;i=i+1;i<64)begin
      DC0 = array[i][0][12:0]+DC0;
      DC1 = array[i][1][12:0]+DC1;
      DC2 = array[i][2][12:0]+DC2;
      ...
      DC7 = array[i][7][12:0]+DC7;
   end
end
这个三维array可以理解为8个13x64的array,每一个对应一个DC,我是想实现一个累加的过程,但最后DC的结果是对应的每个array最后一行的值
但如果我把output reg改成reg,则没有问题,是不是因为如果写output reg则DC在always块中为wire类型,DC0 = array[i][0][12:0]+DC0这种形式不能满足呢?

网友A:
通过generate ,连加即可实现
wire [63:0][12+6:0] DC0_tmp;
wire [63:0][12+6:0] DC1_tmp;
....
genvar i;
generate
for(i=0;i<64;i++) begin
if(i==0)
assign DC0_tmp[i]=array[i][0][12:0];
else
assign DC0_tmp[i]=DC0_tmp[i-1] + array[i][0][12:0];
end
...
...
endgenerate

assign DC0=DC0_tmp[63];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generate ,连加即可实现
wire [63:0][12+6:0] DC0_tmp;
wire [63:0][12+6:0] DC1_tmp;

试了一下好像并不行,我需要一个always触发,写在generate内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好像并不行,我需要一个always触发,写在generate内会报错

这里是连续赋值语句,还触发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连续赋值语句,还触发啥啊。。。。

嗯改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