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如何实现器件等间距调节

楼主(2021-09-18):
谢谢各位大佬了

如图的pnp三极管阵列,想加宽之间的间距,请问除了用尺子一个个移动以外,能不能有什么快捷方式操作 ...

如图的pnp三极管阵列,想加宽之间的间距,请问除了用尺子一个个移动以外,能不能有什么快捷方式操作 ...

网友A:
q一下选convert to mosaic,可以修改行数和列数

楼主:
不好意思,才开始学,请问align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一下选convert to mosaic,可以修改行数和列数

你好,转换成mosaic后的确可以编辑行列了,但是却不能加guardring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你好,我找到align了,但是却不能编辑是为什么

网友B:
1、edit-quick align
2、edit -advance -align
3、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转换成mosaic后的确可以编辑行列了,但是却不能加guardring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

没太理解你的意思,是不能自动生成guardring吗?自己画一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edit-quick align
2、edit -advance -align
3、如图:

回答正确,我一直在使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才开始学,请问align是啥

这个在virtuoso空白从单击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