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里的techfile文件修改

楼主(2021-09-18):
create via的时候发现包孔的金属比drc检查的值要略大一些,确认后是techfile.tf文件里对孔上金属的定义有问题,我试着改了下,发现没效果,这个要怎么操作才能生效呢。图一是techfile里前面对包孔的金属最小大小定义,图二是原来的函数,图三是我改了的,没有生效。

楼主:
受大佬的分享,得知virtuoso启动时加载的是tech.db,而不是techfile.tf,改tf文件不会影响到tech.db,也就不会生效。而tech.db文件也不可直接编辑,就需要通过命令加载修改过的tf文件,或者直接save到db文件里面。
需要通过ddGetObj()获取pdk_id
再通过techGetTechFile()获取techfile_id
最后用tcLoadTechFile(techfile_id techfile.tf)加载techfile文件。(techfile.tf文件的路径要是绝对路径,比如,/home/user*/*/techfile.tf)

网友A:
修改*.tf后有在Virtuoso窗口重新load并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tf后有在Virtuoso窗口重新load并保存吗

试过,不行,说函数没有定义,用我找到的那个方法加载也不行,有一个tcLoadTechFile: Could not open ASCII technology file

的报错。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这个techfile是从pdk库里直接复制过来的,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说函数没有定义,用我找到的那个方法加载也不行,有一个tcLoadTechFile: Could not open ASC ...

嗯,,,搞定了,我路径指代有问题,我用的是~/*/techfile.tf,这里应该是绝对路径/home/user*/*/techfile.tf,还是绝对路径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说函数没有定义,用我找到的那个方法加载也不行,有一个tcLoadTechFile: Could not open ASC ...

重新load应该可以吧?会save到tech.db里面吧?
前提是你要有tech.db写的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tf后有在Virtuoso窗口重新load并保存吗

这样是OK的 之前遇到过这种  就是修改后 重新Load

网友(2024-03-20):
引用 楼主:
受大佬的分享,得知virtuoso启动时加载的是tech.db,而不是techfile.tf,改tf文件不会影响到tech.db,也就 ...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在Technology file manager里面load,然后save就行了。IC618还能直接在软件里编辑Tech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