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程控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21-09-18):
电路板调试遇见一个问题,如图,R93之前是一个放大器构成的固定增益,后级是DAC和放大器组成的程控放大电路。
现在发现R93之前信号正常,R93之后信号发生了失真,谐波增大,感觉上是受了后级电路的影响,但没明白如果是后级影响,怎么反应到R93这个位置的,我想失真也应该是程控电路之后失真啊?还有就是说DAC手册上说了输入范围±10V,刚刚说的现象在R93前端信号>0.6V就发生了,实在是没想明白,劳烦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这个电路的程控增益设置部分:G = -10 x DAC,如果DAC的数据字为全1的话,就是放大10倍,0.6 x (-10) = -6V,如果图中电源没标错的话,+/- 5V供电,运放输不出-6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