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et not have a driver pin 的问题

楼主(2021-09-18):
一个block level 的design在innovus下设计,在跑place的时候几个port和四条net报了undriven net with fanout的warning
到了route和postroute阶段只报了四条net的warning ,如下:
place 阶段:
**WARN:(IMPOPT-7098):WARNING:clk_lsw_cg is an undriven net with 31 fanouts.
route&postRoute阶段:
#WARNING(NREXX-80) Net clk_lsw_cg does not have a driver pin . it may have incomplete route.

请问这是netlist的错误吗,我检查过了,innit的时候并没有关于netlist的报错,ccopt和postccopt也没有报错。那是不是可以忽略呢?

网友A:
简单,抓一下这个net上的连接,没有output 或者port就不行。类似get_pins -of [get_nets clk_lsw_cg] 里面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抓一下这个net上的连接,没有output 或者port就不行。类似get_pins -of [get_nets clk_lsw_cg] 里面 ...

老哥我用了你那个命令,他只显示了和这条net链接的两个module的cell,那肯定意味着这条net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