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中的三态使能弧的理解

楼主(2021-09-18):
三态使能时序弧用来表示三态逻辑单元从使能信号有效到输出的延时信息。
  三态使能时序弧中根据使能信号位有效与无效的不同,在时序信息文件中分别通过状态信息three_state_enable和three_state_disable进行声明。
        timing_type : three_state_enable;
        timing_type : three_state_disable;
three_state_disable这条命令如何理解?
如果两个带有相反使能端(en1接en2b,en1b接en2)的选择器,输出连接在一起,使能端非0即1,输出一直有非高阻态状态输出,这时仍有disable,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觉得three_state_disable 应该是从高阻到正常输出的时序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three_state_disable 应该是从高阻到正常输出的时序状态

three_state_disable 应该是从高阻到正常输出的时序状态因为使能端是相反的非0即1,输出是非A即B,应该没有高阻状态的产生。

网友(2022-10-16):
非常感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