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为什么一般都是上升沿触发,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09-18):
D触发器为什么一般都是上升沿触发,有什么好处?

网友A:
首先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秒啊,简单而又有深刻,可以说是大道至简的程度,高度抽象的问题往往会引发答者的深度思考,进而激发出一个深入浅出的答案。
问题的关键点是为什么上升沿触发?即关键点是上升沿,即关键点是上升,沿
1:为什么是上升?
上升的状态是由0转换到1呈现出来的,这恰好是电路中由关(0)到开(1)的转换,所以采用上升。
2:为什么是沿?
首先触发器里面还有更小的单元,就是若干逻辑门及逻辑门间的连线和反馈线组成。
假设一个触发器由两个锁存器组成(详细结构请参考数电书籍),那么上升沿来之前的低电平时候是前一个锁存器为了锁存住D端输入,而上升沿来后的高电平是后一个锁存器为了锁存住Q端输出,这样数据稳定。

以上属于个人见解欢迎讨论和补充

网友B:
0变1的速度比1变0的速度快

网友:
好问题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秒啊,简单而又有深刻,可以说是大道至简的程度,高度抽象的问题往往会引发答者的深度 ...

看懂了,觉得没有描述到问题点上,只是将原理说了一下。有一点是错误的   0,1都可以做   开,关
因为电路是P,N两种管子。
P   0是开,1是关
N    0是关,1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变1的速度比1变0的速度快

为什么会速度快?我有疑问,电子的迁移率比空穴快,按照这个说应该是,N管的速度比P管快,所以,应该是变0比变1快,与你说的相反,
还有就是电路中P管普遍比N管长和窄,这就会导致P的阻抗比N小,这样变1比变0快。
是不是综合起来,管子尺寸的影响比迁移率的影响大,导致1比0快,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速度快?我有疑问,电子的迁移率比空穴快,按照这个说应该是,N管的速度比P管快,所以,应该是变 ...

你分析的应该没错,但是电路里还有电容,这个影响也很大。

网友C:
个人觉得无所谓的,加个非门就是下降沿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无所谓的,加个非门就是下降沿触发了。

......
我个人觉得本质上是,没有下降沿触发的触发器,都是上升沿触发的。
所谓下降沿触发,都是说是在CLK的信号的下降沿,但到达触发器内部,会自行将CLK信号取反一次,最后触发器本质还是用上升沿触发(即CLK端口的下降沿)。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出于这个思考,才去问为什么都要设计为上升沿触发的。

网友:
看看基础数字电路吧

网友:
时许检查

网友D(2024-07-31):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速度快?我有疑问,电子的迁移率比空穴快,按照这个说应该是,N管的速度比P管快,所以,应该是变 ...

这个问题我也搜了好久,感觉确实是因为N管比P管快,但是由于触发器内部使用传输门判断信号,因此0变1的时候打开的nmos会快一点吧,猜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搜了好久,感觉确实是因为N管比P管快,但是由于触发器内部使用传输门判断信号,因此0变1的时 ...

想请教下为什么0变1是打开n管呢,p管不是才组成上拉网络吗,因此我理解0变1是关闭n管打开p管,这一点始终不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下为什么0变1是打开n管呢,p管不是才组成上拉网络吗,因此我理解0变1是关闭n管打开p管,这一点始终 ...

p管组成上拉网络是反相器吧,如果是传输门的话 n和p同时传数据  但是我感觉从延时考虑的话也就能快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p管组成上拉网络是反相器吧,如果是传输门的话 n和p同时传数据  但是我感觉从延时考虑的话也就能快一点点 ...

哦哦对是这样,有点被混淆了

网友:
实际上边沿触发是抗干扰,上升下降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