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从原理图到layout XL调出器件

楼主(2021-09-18):
想从原理图界面自动到layout xl 调出器件的界面,想省去一系列点击鼠标的操作,搞了一个脚本 但是没反应 没任何提示 请哪位朋友帮忙看看
脚本截图:

网友A:
根据schematic在版图中调出cell的话XL自带有这个功能,Connectivity->Generate->All Form Source/Select Form Source ,这两个一个是把你在电路中选择的东西在版图中调出来,一个是把你电路中所有能被选择的东西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schematic在版图中调出cell的话XL自带有这个功能,Connectivity->Generate->All Form Source/Select Fo ...

现在就是不想一步步去点鼠标,想一键generate

网友B:
试试这些命令lxGenerateStart,lxGenerateFinisn, lxSetAreaEstimationOptions,lxSetGenerateOp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些命令lxGenerateStart,lxGenerateFinisn, lxSetAreaEstimationOptions,lxSetGenerateOptions

这几个函数太有用了,我试了一下 还有些问题 可以给些例子吗?感谢
layCv怎样才能提前指定你呢?生成之前是没有layout cell的

?extractSchematic是undefined的 我用的是617 难道跟版本有关系

网友(2023-09-18):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函数太有用了,我试了一下 还有些问题 可以给些例子吗?感谢

layCv怎样才能提前指定你呢?生成之 ...

求问老哥会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了吗?我这里使用的总是报我的schcv和layoutcv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函数太有用了,我试了一下 还有些问题 可以给些例子吗?感谢

layCv怎样才能提前指定你呢?生成之 ...

我自己用dbOpencellviewbytype()创建了一个layout cell,但是用这个lxgeneratestart总是告诉我说cell不存在,但是在代码中我已经 dbsave存起来了呀!

请问大神指点一二,有无实例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用dbOpencellviewbytype()创建了一个layout cell,但是用这个lxgeneratestart总是告诉我说cell不 ...

后面没有时间研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想一步步去点鼠标,想一键generate

左下角有Generate的按钮,点击一下就行。

楼主(2023-11-03):
引用 网友D:
左下角有Generate的按钮,点击一下就行。

有没有办法 用脚本生成 并有一个初步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