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版图器件被识别成了另一个器件

楼主(2021-09-18):
我在进行LVS时,有一个电容是自己用skill代码写的,在进行LVS时,原理图中识别到了这个器件,但是版图中被识别成了TSMCN65库中的电容了,原理图识别是正常的,我再source added里面也加上了自己的器件,并且LVS时带入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是否少了电容的识别层

网友A:
应该是seed定义有重复的部分,一个器件的seed包含于另一个器件的seed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eed定义有重复的部分,一个器件的seed包含于另一个器件的seed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

是的,我画的pcell和原有的有相同的识别层。但是我们用的pin的名称不一致,参数名也不一致,怎么能让它正确识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画的pcell和原有的有相同的识别层。但是我们用的pin的名称不一致,参数名也不一致,怎么能让它正 ...

pin,参数名不会影响LVS device识别,要区分两个device,他们的seed必须互斥才行,你可以新增一层layer用来识别你自己的器件,然后将tsmc的device的seed排除你的设置的layer,这样两者seed互斥就不会识别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画的pcell和原有的有相同的识别层。但是我们用的pin的名称不一致,参数名也不一致,怎么能让它正 ...

pin,参数名不影响lvs device 识别,要区分不同device需要两者的seed互斥,你可以新增一层layer用于你的device,然后将tsmc的device seed not 你新增的layer,这样两者seed互斥,就不会识别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n,参数名不影响lvs device 识别,要区分不同device需要两者的seed互斥,你可以新增一层layer用于你的d ...

请问seed层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seed层是什么呢

对mos管而言指的是gate
DEVICE mn ngate poly(g) ndiff(s) ndiff(d) psub(b) NETLIST MODEL nmos

网友:
这个和你的LVS文件有管,因为你LVS文件里面这个器件对应的层次提出来就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参数名不会影响LVS device识别,要区分两个device,他们的seed必须互斥才行,你可以新增一层layer用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