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st spice

楼主(2021-09-18):
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fast spice是怎么使用矩阵分块来提高运算速度的。

网友A:
去研究一下jacobi 线性稀疏矩阵如何分解就知道了, 模拟仿真线性,非线性电路求解用的就是这个矩阵,同时利用newton-raphson 方式进行逼近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研究一下jacobi 线性稀疏矩阵如何分解就知道了, 模拟仿真线性,非线性电路求解用的就是这个矩阵,同时利 ...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