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中的放大器的负载电容

楼主(2021-09-19):
我最近在做一个三级放大的放大器,然后加在带隙里,我的负载电容给了4P,老师说负载还是大的,请问这样的一般为多大的负载呀,是低压带隙。

网友:
需要知道设计带隙的具体要求和结构。

网友:
负载应该就是你电路里的mos电容 你可以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