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AC阵列

楼主(2021-09-19):
ADC初学者,最近在看SARADC的论文。有一个地方不太懂,为什么下级版采样且选择比较器双端输入的时候,比较的第一步是VIP与VIN的大小,不应该是比较VIP-VIN与0.5Vref的大小吗。毕竟真正的输入电压是VIP-VIN。

楼主:
以及双端电容阵列与单端电容阵列有什么区别,一般电路设计的时候用的是单端还是双端的结构

网友A:
全差分真正的比较门限是0。
推荐你看这篇ti的扫盲教程。

网友:
VIP的范围是0~VREF
VIP-VIN的范围是-VREF~+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差分真正的比较门限是0。
推荐你看这篇ti的扫盲教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