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通路抖动的仿真

楼主(2021-09-19):
时钟抖动(Clock Jitter)是高速ADC的重要参数之一。当输入信号频率达到1GHz后,仅仅50fs的时钟抖动就将SNR限制在70dB以内Clock Jitter包括时钟源引入的Jitter和时钟通路引入的Jitter。通常时钟源Jitter是已知的,当我们计算出ADC允许的最大Jitter后,就可以得到允许的最大时钟通路Jitter,时钟通路Jitter的仿真可以使用PSS+Pnoise,具体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时钟通路抖动的仿真

网友A:
赞一个
顺便问一下,Jee还有Jcc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顺便问一下,Jee还有Jcc都是什么意思?

Jcc是“Cycle to Cycle Jitter”,意思就是不同Cycle之间的差别
Jee我记不太清了,不过Help文档里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Jcc是“Cycle to Cycle Jitter”,意思就是不同Cycle之间的差别
Jee我记不太清了,不过Help文档里有说明
...

原本论坛里也有人分享过jitter的仿真
http://bbs.eetop.cn/thread-563784-1-1.html
不过他用的是Jee,所以我想问一下Jc和Jee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