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ring的PMOS和NMOS构成反相器,如何Layout?

楼主(2021-09-19):
工艺库中带ring的PMOS和NMOS,只显示POLY层和M1层,如下图所示:
两个问题:
(1)源极和漏极,一个极M1层只预布了竖向的线,另一个极M1层预布了竖向的线,还加了一根横向的线,将所有竖线连在一起,是不是暗示LAYOUT时,用这个极作源极?
(2)这样的两个管子构成反相器,如何LAYOUT栅级电阻较小,电源和地一般又是如何LAYOUT的?

带ring的PMOS和NMOS

带ring的PMOS和NMOS

网友:
带ring的管子一般会有选项把ring去掉,然后自己画

楼主(2021-11-28):
@duanzy,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