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FF 2nd 4bit DT Delta Sigma

楼主(2021-09-20):
    各位大佬们好,本人想要搭建一个传统的audio CIFF DSM做毕设,目前刚刚用理想元件在cadence里面搭好,SNR掉了6db,肯定是有其他的bug的,但这个还好,但积分器的输出摆幅比MATLAB大了很多,由于基础确实薄弱,没有debug出来,想请各位大佬看一看:    前馈系数是很传统的1:2:1,积分器系数都是1

matlab 1st输出

matlab 1st输出

matlab 2nd输出

matlab 2nd输出

cadence 1st输出

cadence 1st输出

cadnece 2nd输出

cadnece 2nd输出

楼主:
主要是弦波的出现太离谱了,CIFF应该只处理Qnoise的才对,这个signal leakage 也太吓人了

楼主:
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下疑问啊,虽然SNR什么的都比较正常,但还是得解决了这个摆幅问题才能往下做啊

楼主:
这个吧。。。是凉了么,还是说没人做过multi-bit feedforward。。。

网友A:
直观分析一下,整个sdm视为一个负反馈系统,考虑input为音频带内一单音正弦,第一级积分器处理的是input和output的差值也即shaping后的量化噪声,来看这个差值的具体构成,如果没有前馈,只有积分器通路,类比理想运放,这个差值可以认为完全是shaping后的量化噪声,实际上前馈提前运一部分input到量化器了,那么差值里必然有input频率成分,只是幅度会很小,经两级积分器后幅度会到达可观程度。总结就是,积分通路虽然只处理量化噪声,但一定还有input成分,并且在第二级积分处比较可观
第一级积分器输出从时域上看应该是随机的,第二级积分器输出是带噪声的正弦,看你给的模型仿真结果,似乎有出入,反而电路仿真第二级输出比较符合分析,但电路第一级输出的pattern太大,不太对劲,建议再从模型出发看看
至于最后讲的电路降6dB,噪声分配会让带内量化噪声比器件噪声低较多,不一定要追求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观分析一下,整个sdm视为一个负反馈系统,考虑input为音频带内一单音正弦,第一级积分器处理的是input和o ...

是的老哥,我第一级现在和matlab比较一致了,没有pattern,是量化噪声的状态,然后第二级还是有较大sine wave,你刚刚说第二级看起来比较合理,但毕竟它不应该比MATLAB大出几倍的概念,所以表示很疑惑,哎。

楼主:
啊终于有同道来了开心,我把ideal 电路粘出来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passive adder 哪里,应为电荷redistribution,前馈系数为1:2:1,因此有个1/4的loss,我就在qtz那边把ref变成1/4*1=0.25V来做补偿,之后我又用vcvs搭了adder跑了跑,都没解决问题呜呜
然后两种情况第一级的输出比MATLAB高20%,这都比较正常,两个软件精度不一样嘛,第二级的图在楼下放

vcvs做adder

vcvs做adder

passive adder

passive adder

楼主:
然后这层是现在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输出
ps:debug半个月没找出原因,简直是瞎试,搞得心态有点崩,求别沉,各位大佬救救

passive adder 2nd 结果

passive adder 2nd 结果

vcvs adder 结果

vcvs adder 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老哥,我第一级现在和matlab比较一致了,没有pattern,是量化噪声的状态,然后第二级还是有较大sine  ...

尝试更改你的timing,比方说,前馈跟input sampling是一个ph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更改你的timing,比方说,前馈跟input sampling是一个phase

好的哥,我就直接拆解成用vcvs相加了,但幅度仍然是350mV~-350mV的sine wave,如上图所示,按照MATLAB,它应该是一段很小的量化噪声对吧?我想会不会是太理想的电路就会有一些难以理解的bug。。。

vcvs

vcv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哥,我就直接拆解成用vcvs相加了,但幅度仍然是350mV~-350mV的sine wave,如上图所示,按照MATLAB, ...

vcvs也好,cap也好,不管哪种,是不是phase要一致呢,你用了phase1做input cap sampling,phase2做FF cap sampling,这已经跟模型出入了,不同的时序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若要追求完全一致时序要重点考虑
定性分析那里可能说的比较抽象,int2输出一定是带噪声正弦,为什么要认为它是很小的量化噪声呢,想想积分器的传函,越靠近DC增益越无穷,SDM LOOP能把量化噪声shaping多高,两级int就能把低频放多大,如果认可int1的输入带input成分,就要接受int2的输出有可观正弦成分,若是模型出来是很小量化噪声,那模型可能不够贴实哦
还可以自行推导一下每级的传函,定量来印证定性
ing2输出还受dither,quan step等影响,也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vs也好,cap也好,不管哪种,是不是phase要一致呢,你用了phase1做input cap sampling,phase2做FF cap ...

好的老哥,受教了,我再检查一下这些部分

网友(2023-03-29):
想问下电路里这个积分器是怎么搭的呀?

网友(2025-07-22):
小白表示暂时看不懂,先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