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scan dff求教

楼主(2021-09-20):
我有一个例化单元(本来是scan dff,用代码形式表述),要转换工艺库,希望能综合成scan dff。结果DC死活不综合成库中的scan dff,综合成mux和普通DFF。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约束?
module DG_DFF(
  input CK,
  input RB,
  input SE,
  input D,
  input D1,
  output reg Q
);
wire TD;
assign TD = SE ? D1 : D;
always@(posedge CK or negedge RB)
begin
  if(!RB)
     Q <= 0;
  else
    Q <= TD;
end
endmodule

网友A:
直接例化,就不要自己再写modul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例化,就不要自己再写module了

网表是工具提出来的,必须要这样综合

网友:
這是DC面積優化的結果 認為此DFF cell 無須置換,通常發生在shift registe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