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sus 中如何联用Tsuprem4、SDE和Sdevice完成仿真 ?

楼主(2021-09-20):
Sentausus 中如何实现联用Tsuprem4、SDE和Sdevice完成仿真?

各位半导体江湖中的TACD仿真大神,如标题所示,小弟请教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在Sentaurus中联用Tsuprem4、SDE和Sdevice来完成仿真?
首先小弟在网上看到有高手这么操作的,图片见附件(不能直接贴图)。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索要到高手的代码,自己百度了很久也不搞不明白如何实现的。

搞过工艺仿真的人都知道,Tsuprem4和Medici是非常经典的二维器件仿真软件,后来被Sysnopsys公司收购了,所以在Sentaurus中是兼容Tsuprem4和Medici模块的。
当然,sentaurus本来就可以用Sprocess/SNMESH/SDE/Sdevice 等模块完成整套工艺仿真,也可以通过在swb中添加Tsuprem4、Medici来完成工艺仿真(前提是安装了这两个模块),还有就是像上面的这种联合仿真Tsuprem4+SDE+Sdevice。

为什么要想到这么折腾?因为早期习惯了Tsuprem4和Medici的仿真,在2D仿真中相对顺手一点,由于版本很旧了,曾经试图在Sentaurus中装上Tsuprem4和Medici的2013版,发现只有Tsuprem4可以运行,而Medici不行。刚好又看到有人在用Tsuprem4+SDE+Sdevice能完成仿真,所以很想学习一下,特意请教各路英雄豪杰出手相助,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知道呢,太难了。

网友:
应该是现在版本已经不支持了

网友:
可以T4和medici一起调用

网友(2021-10-24):
其实sprocess都能做T4的活,非要用古董吗~

楼主:
经过不懈钻研及学习,目前已搞明白了T4和sentaurus联合仿真的问题。其中SDE充当TIF与TDR文件转换的桥梁,将T4生成的TIF文件转换为sentaurus  Sdevice的标准TDR文件即可完成。
其实官方的手册里面是没有涉及这些说明的,但是从官方的一些培训资料中就收录有T4是可以跟sentaurus联合仿真的。作为技术爱好者,多了解一道方法还是有好处的,包括成就感,共勉努力~

网友:
确实是可以的

网友(2025-05-22):
引用 楼主:
经过不懈钻研及学习,目前已搞明白了T4和sentaurus联合仿真的问题。其中SDE充当TIF与TDR文件转换的桥梁,将 ...

你好!请问下官方这个例子在哪里啊?哪个版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