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LDO主极点位置在内部和在输出的优劣

楼主(2021-09-2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capless LDO,在选择主极点位置的时候犯了难,以EA+PMOS结构为例:
1:主极点放在内部(直接在内部结点挂C,或者米勒补偿)
2:主极点放在LDO输出,EA输出接buf,将内部节点推高(同时试图在输出电容上串联一个K级电阻,引入零点抵消内部次主极点,可理解为一个超大ESR补偿)

请求前辈们帮忙解答一下  两种LDO极点位置各有什么优劣?

另外,在输出cap上人为串联K欧姆级别的  “ESR”  做零点补偿是否可行?(负载电流瞬态值很小,I*ESR不会引起很大压降)

感激不尽!

网友A:
人为的串联一个ESR,虽然可以更好地实现稳定,但是会恶化PSRR。主极点在内部的话,适合集成度高的电路,不需要太大的负载电容,但是PSRR不是太好,环路增益为0dB的时候,PSRR接近0dB。
主极点在输出的话,适合负载突变很大的高功率系统中,

网友B:
所谓capless LDO,不就是不外挂电容的LDO吗,还怎么讨论输出电容和ESR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为的串联一个ESR,虽然可以更好地实现稳定,但是会恶化PSRR。主极点在内部的话,适合集成度高的电路,不 ...

感谢你的回复!
可否再进一步解释一下你所说的“主极点在输出的话,适合负载突变很大的高功率系统中”?

另,对于无片外电容的结构,将主极点放在输出是否合理?(输出点最大只能挂几十pF的片内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capless LDO,不就是不外挂电容的LDO吗,还怎么讨论输出电容和ESR电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个人的理解capless指的是无片外电容,但是LDO输出还是要有一定的电容(pF级别,片内实现)来满足瞬态响应

我此处所说的ESR是打了引号的,并非片外电容的ESR。

我是想在输出几十pF的片内电容上自己串联一个K欧姆级的电阻来做零点补偿。(效仿片外电容的ESR补偿)

其实也只是一个个人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会有何风险。

新人理解,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C:
电容上串联kohm级别电阻不太可行,load regulation会非常差,试想一下电容上的电流流过一个大电阻带来的overshoot/undershoot会有多大。
capless一般主极点在内部,零点也完全可以在内部产生,比如在EA输出挂一个电容加电阻串联造一个零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可否再进一步解释一下你所说的“主极点在输出的话,适合负载突变很大的高功率系统中”?
...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节点的电阻和电容都很大,因此几点较低,要把主极点放在输出点的话,输出极点频率需要比误差放大器输出点的还要大,因此就需要很大的电容。而负载突变很大的话,输出点需要一个大电容来缓冲负载电流的变化,这两种情况刚好都需要一个大电容。我觉得如果负载突变不大的低功耗的话,主极点放输出应该也可以,不过需要很大的电容,不过可以把放大器的增益设置的小一些,这样可以适当减小一下电容。
我感觉主极点在输出的话,主要的好处就是PSR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上串联kohm级别电阻不太可行,load regulation会非常差,试想一下电容上的电流流过一个大电阻带来的ove ...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负载变化量大概只有uA级。所以这个R*I的影响倒不是很大

所以有人说我做的是BUFFER而不是LDO

网友(2023-04-18):
感觉可以做一个零点跟随来实现稳定性,caplessLDO低电流往往更不稳定,主极点能用片内电容放在输出节点,那说明功率管尺寸也不大,密勒补偿好像会更可靠些;楼主有实现吗,可否传授点经验,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