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O pad处连接diode形式的二极管,出现的闩锁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21):
1

1

2

2

3

3

4

4

楼主:
纠正标题描述:I/O pad处连接diode形式的ESD保护器件,出现的闩锁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张图是不是不太对啊,二极管反偏卸放一般正极要接到地吧,你这样3个pad电位有很大风险短路;至于闩锁问题你把两二极管间距拉开(增大寄生三极管基极间距),就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张图是不是不太对啊,二极管反偏卸放一般正极要接到地吧,你这样3个pad电位有很大风险短路;至于闩锁问 ...

我的版图按照电路图画的,p接地,n接高电平,上下二极管各有3个同样的diode并联,这种形式不对么?我试了下拉开二极管间的距离后,那个闩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版图按照电路图画的,p接地,n接高电平,上下二极管各有3个同样的diode并联,这种形式不对么?我试了 ...

你开下N型和P型注入图层、源区图层、N阱图层截下图看看,N型注入源区和N阱间距、P型注入源区和包围N阱边缘间距试着再拉大一点再看看,pad连接的注入源区往往和其他注入间距会非常大(.18工艺的一般会拉到30以上)

网友:
东部有的工艺,VDD/VSS POR上要加另一个label,text属性的

网友B:
怎么设置DRC可以报出闩锁效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DRC可以报出闩锁效应呢

应该command file 里面有option

网友:
用P ring 做loop隔离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VDD和VSS设成POWER和GND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