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实验室增添新的服务器,如何配置服务使得virtuoso组成分布式计算

楼主(2021-09-21):
各位大佬,最近实验室准备增加一台新的服务器,能否有途径可以将之前两台服务器的计算资源(CPU,内存,硬盘)整合到一起呢?我看到在spectre仿真设置中可以选择仿真服务器:local,remote,distributed。Spectre191之后的版本,好像可以设置计算任务分配,负载均衡的。不知道有大佬搞过没,求一份教程

网友A:
lsf或者openla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f或者openlava

大佬您好,我搜了一下这两个,考虑到之前没有弄过这方面的linux配置,这个需要专业公司来提供服务吗,还是说实验室学生就可以自己搭?对于学生来说,自己搭建环境是不是会难度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我搜了一下这两个,考虑到之前没有弄过这方面的linux配置,这个需要专业公司来提供服务吗,还 ...

应该不大,慢慢折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大,慢慢折腾呗

谢谢大佬,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B:
lsf需要破解哦,无论是7,8还是10,估计折腾很久也搞不定,可以考虑用openlava或者SGE

网友C:
楼主,若折腾明白了写个blog或技术贴,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f需要破解哦,无论是7,8还是10,估计折腾很久也搞不定,可以考虑用openlava或者SGE ...

请问一下,openlava或者SGE这两个是可以自己在服务器上安装吗?是否有教程可以参考一下。还是说需要找专业的公司帮忙弄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openlava或者SGE这两个是可以自己在服务器上安装吗?是否有教程可以参考一下。还是说需要找专 ...

自己可以直接查教程,本身就有doc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若折腾明白了写个blog或技术贴,分享一下~

你不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直接查教程,本身就有doc说明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楼主要是弄成功了,搞个教程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直接查教程,本身就有doc说明

我看了下openlava的教程,有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openlava的教程,有一个问题:

实验室现在新到了一台服务器,只需要用网线将两台服务器连上,然后按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直接查教程,本身就有doc说明

我是准备按照这个流程配置的https://my.oschina.net/liyanqing/blog/1633330,我看教程里面设置DNS,主服务器,从服务器名字,安装open lava等等。关于组网的问题有一点迷惑,我只需要用网线把两台服务器以太网连载一起就可以完成组网了吗?在最开始把两台服务器组网的时候会不会需要额外的配置?服务器小白哈,希望大佬轻喷

网友:
用openlava或lsf做分布式并没有这么简单,搭建完集群调度软件后还需要做nfs,nis,和eda破解,挺麻烦的,建议花点钱找个项目做下架构,后面如果再扩建也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忙????

楼主:
服务器的卖家提供安装openlava的服务,实验室的EDA软件是I6 6.1.8.130,看了下help文档,支持4种Distribute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DRMS)的接口:  。openlava是可以的。流程可以分为以下几步:(1)在需要组建集群的服务器上安装openlava,并配置好共享路径;(2)在主服务器上启动virtuoso的环境变量中添加openlava的相关变量;(3)在option->job setup->disturbution setup界面就可以下拉选择openlava进行资源调配了。具体等新服务器到了之后,我试试再更新哈

楼主(2021-11-01):
各位大佬,我现在已经把SGE安装好了,并且环境变量也设置好了,已经可以在virtuoso的图形界面下选择LBS-SGE的选项了,但是在提交仿真的时候,报了以下error:Error:the load balancing system operation submitjobtemplate returned status 17 with reason : Unable to run job : job rejected : your user id 0 is lower than minimum user id 100 of cluster configuration.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E(2022-04-13):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现在已经把SGE安装好了,并且环境变量也设置好了,已经可以在virtuoso的图形界面下选择LBS-SGE ...

楼主,用的SGE那个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SGE那个版本啊

SGE是后来配新服务器的时候卖家给装的,时间太久了,版本不太清楚,一般给高校提供服务器的商家都装过SGE,openlava,有很多理工科都需要配置集群做科学计算的,你可以问问,应该对版本没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SGE那个版本啊

或者你知道怎么查看SGE的版本吗,linux命令或者在哪可以看,我可以帮你在我们服务器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现在已经把SGE安装好了,并且环境变量也设置好了,已经可以在virtuoso的图形界面下选择LBS-SGE ...

这个是因为用root账户启动了virtuoso导致的,SGE默认给root账户分配0号ID,使用普通账户启动即可

网友(2025-04-08):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现在已经把SGE安装好了,并且环境变量也设置好了,已经可以在virtuoso的图形界面下选择LBS-SGE ...

请问下SGE需要设置什么环境变量才能看到LBS-S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