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IC6.1.8和Spectre X进行AMS仿真时,用result brower打开波形,virtuoso崩溃

楼主(2021-09-22):
各位大佬们,我在使用IC6.1.8.130和Spectre191进行AMS仿真时,由于仿真时间较长200us,在仿真进行到50us时,我利用result brower打开psf文件,查看波形,但是一旦点击tran-tran选项之后,整个virtuoso软件就发生崩溃。但是如果在仿真结束后,打开波形,则无问题。重复了多次,发现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问题。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或者说这个是cadence软件的bug?

网友:
请问您的spectre Xl icense可以分享下吗?我也可以试试你的情况

网友(2023-07-03):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跑仿真的时候拉波形经常直接崩溃;只能再另开一个virtuoso打开波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