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AMS仿真中,能否将前一次仿真的tran数据作为本次仿真的开始数据,继续仿真

楼主(2021-09-22):
各位大佬,我在采用IC6.1.8.130+Spectre 191进行AMS仿真时,由于仿真时间较长200us,而且在时序上电路有明确的工作阶段①②③,所以我猜想能不能采用分段仿真的方式,将共同的工作阶段①的结束值仿真得到后,直接设置为tran仿真的初值,这样就可以省去①阶段不必要的仿真时间,直接开始最重要的工作阶段②③的仿真。我之前看到过可以在Spectre仿真器中采用save,recover设置来实现上述功能。但是在AMS仿真器中,找不到recover选项。是AMS不支持这功能吗,还是被替换成了其他设置?ps:我在AMS仿真器的tran仿真结束后发现了analog -stop <new stop time>这条语句,按照描述,好像可以延长本次tran仿真的结束时间,请问有人用过这功能吗?

网友A:
你需要save checkpoint,不能拿tran数据直接作为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save checkpoint,不能拿tran数据直接作为起点

您好,请问一下这个checkpoint具体在哪里呢

网友:
1.打开setup->environment , 勾选Save State, Recover
2.如果跑tran分析,打开choosing Analysis ->勾选下面的enable,并打开options
3.在transient options界面,选state file tab,设置 state file parameters,指定 state file 参数存储文件及位置.
4.设置SAVE-RESTART PARAMETERS,其中
saveclock: 指定实时间的存储间隔周期
saveperiod: 指定为仿真时间的存储间隔周期
savetime: 指定仿真时间需要存储的时间点列表,类似 [time1 time2 ...]
savefile : state 存储的文件及位置
recover : 指定restart时从哪个文件中恢复(即之前state存储的文件)

5. 如果是用spectre standalone方式运行,可以help 命令行options,可以看到如何通过命令行进行savepoint和restore checkpoint操作

以上详细的参考,可以到spectreuser.pdf 文件中 <Recovering from Transient Analysis Terminations>这个章节中去详细查看

网友(2023-06-05):
请问楼主找到如何解决了吗

网友(2024-09-25):
3年过去了,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1-25):
如果电路网表相对上次的仿真有变化或者仿真PVT有变化,还能接着上次的仿真继续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