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virtuoso -nograph无法启动

楼主(2021-09-22):
virtuoso&可以启动 但是无法进入nograph

报错信息是
*WARNING* Unable to open -nograph X Window Display "yzx:80"
*WARNING* (using "exec /opt/eda/cadence/IC618/tools.lnx86/dfII/../bin/cdsVncserver :80 -co /usr/share/X11/rgb&").
*WARNING* cdsXvnc output may be found in file $HOME/.vnc-cds/yzx:80.log
Trying another display...

然后我进yzx80.log里面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misc/' not found - ignoring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100dpi/' not found - ignoring

Fatal server error:
could not open default font 'fixed'

好像是系统字体缺失的问题,但我不知道咋解决百度的解决方法试了试不太行..

网友A:
确认相关的字体都已经安装的前提下,输入xhost + 试试?我也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相关的字体都已经安装的前提下,输入xhost + 试试?我也不确定。

好的 谢谢您! 我试一下

楼主:
再次感谢二楼大佬,已成功解决: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
直接无脑安装所有的x11字体包 然后启动即可

网友(2023-04-22):
你是centos7 系统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