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一个关于低功耗,多电压域的问题

楼主(2021-09-22):
刚刚开始接触低功耗的内容
看了一些文章和论文
有个问题:

一个高电压域,一个低电压域,之间需要插入level shift
这样的话,高低两个电压域中用的std cell是一个库的吗?还是说高电压域是一种库,低电压域是另一种库?

这个问题,好多资料都没有直接说明白,还是说这是通识,不需要特别说明吗

网友A:
同一个库里的不同器件,对应到版图里就是不同的std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库里的不同器件,对应到版图里就是不同的std cell

我不太清楚的是,在做多电压设计时,在一个std cell lib里,就有多种电压的描述吗?还是有多种不同电压的lib?

我们这边的std cell lib里只有一种电压的描述

除此之外,这个库有配套的低功耗的库,里面有level shift等之类的的低功耗cell

网友:
一般来说肯定是需要多电压的std cell 库支持的,否则怎么timing closure?
比如22nm下有svt有nominal 电压分别是0.9/0.8/0.7/0.6v的timing lib(一个库里的电压是固定的,corner也是固定的,温度也是固定的,所以你想一下svt下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库),但是从verilog角度来看其实是一套库,不过是用不同的电压刻出来的库。
另外还有一套pmk的库,isolation cell,global buff,level shift,retention register等std cell。不过level shift一般会单独区分出来,因为有2个电源,但是跟其他的std cell 一样,其实是一套cell,不过是用不同电压刻出来的。有high 2 low,有low 2 high的。
所以说先进制程的库的size都是非常大,动辄就是几百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