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layout提取的结果有误【已解决】

楼主(2021-09-22):
【已解决】calibre LVS的bug吧,我把模块差分输出输出的端口在schematic里分别互换了下(因为电路完全对称,相当于没有变化),LVS就能通过了……

如图1显示,我们看XI62/X2/XM0这个器件,这个器件下的schematic线的对应我验证了是没有问题的,但layout里的线全是错的。追了下layout里的这个器件发现,它把layout里差分对称的另一个器件拿来做比较了,实际连接正确的应该是差分输入对管里的另一只,但LVS比较时却挑了layout里错误的另一只。
layout里连线我也确认过了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layout被比较时选择的错误的layout里的管子,导致了errorr。
求助大神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这个迷之问题要怎么解决下呢?

网友A:
应该是差分对称的管子某一端接反了,可以把gate换着接一下试试,万一对了呢

网友B:
说点题外话:你这个版图画的有点空 可以适当紧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差分对称的管子某一端接反了,可以把gate换着接一下试试,万一对了呢 ...

管子在版图上的连线逐线检查过,只要LVS对比layout里的的管子互换,啥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点题外话:你这个版图画的有点空 可以适当紧凑些

蟹蟹提醒。但都是满足DRC的最小间距了,尽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在版图上的连线逐线检查过,只要LVS对比layout里的的管子互换,啥问题都没有 ...

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有线接反了,这个你得自己检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绝了,我把schematic里的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端口都换了个过,就通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蟹蟹提醒。但都是满足DRC的最小间距了,尽力了

看着nwell , psub 这些都是单独的, 你这些管子的bulk 都是单独的电位吗?